如种丝牙能更防滑

楼主(2013-04-03):
  车间有一个传送装配设备,有一根辅助根的螺丝杆总是容易拉坏丝牙,有个同事说将原来的标准丝牙重新攻成粗的丝牙能更加的防滑丝杆,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在机械方面更好的 TX 来讨论一下是这样吗?

  也有就说常用的螺丝杆,是粗丝牙 及 细丝牙 更有什么特点?

网友A:
如果输出力矩要求较大的话还是梯型螺纹吧。普通螺纹因受力螺旋角的原因不能承受长度方向的力。

网友B:
用8.8级的或者12.9级的高强度螺栓,不容易坏,如果震动厉害的话,建议使用弹簧垫,还有也可以用一下汽车上的螺栓!强度也很高,而且止退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