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温控仪的控制输出和辅助输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03):
没用过这个玩意。原来的仪表没有控制输出这一项,我的理解控制输出是给继电器线圈的,辅助报警输出给到PLC等其他检测点,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其实报警输出和控制输出都可以给PLC或其他设备,,只是看你想怎么用

网友B:
不一样的,控制输出是带电的,辅助输出是干点,不能够混用.当然了都可用在PLC或其他设备中,但是要根据不同的用途加装其它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控制输出是带电的,辅助输出是干点,不能够混用...

 这款温控仪让我感到困惑的就是控制输出和辅助报警输出都是继电器输出类型,都为交流输出

网友C:
控制输出是用来带加热器或者风扇的,辅助报警是在温控器里面增加一些报警点,达到该温度后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输出是用来带加热器或者风扇的,辅助报警是在温控器里...

 求科普。那意思是控制输出和辅助报警的开闭和外部温度反馈信号都有关,控制输出是继电器类型交流输出可以理解,但辅助报警输出都是继电器输出类型交流220输出就不好说了。因为PLC是直流系统

网友D:
控制输出和辅助输出的触点容量不同,辅助输出容量小是给信号用的。

网友E:
控制输出有电流,电压和继电器的。报警输出应该只有继电器输出。另外,继电器控制输出也是可以加入PID运算在里面的。而报警输出有多种模式设定的,感觉一般是比较大条的控制。

网友F:
输入输出相对仪表信号来说的,输入无疑就是仪表过来的信号,输出可以是AO信号,也可以是DI信号、也可以是DO信号。也可以说是到继电器,也可以到隔离栅等等。你需要什么信号就接什么设备。

网友G(2013-08-20):
一个是控制输出点,一个是信号输出点

网友H:
控制输出和辅助输出

偶的理解,这个叫法是根据被控对象来说的,也就是温控仪输出的信号要用来干什么。

控制输出,也就是作为控制信号输出作用于控制对象,比如电加热丝等等的执行器上的。

辅助输出,是作为温控表的一种辅助功能,比如输出接到报警器上,当被控温度超标,温差超限,被控控不住等等,这个输出功能起到作用致使报警器报警提醒操作人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控制输出和辅助输出偶的理解,这个叫法是根据被控对象来说...

网友J(2015-10-26):
温控仪的控制输出和辅助输出我的理解是:

  1. 控制输出:一般指温控仪的主输出具备PID调节功能,控制精度比较高;

  2. 辅助输出:基本上是位式调节功能,控制精度一般。

  3. 如控制炉温,控制输出连接加热丝或电热棒,辅助输出连接风机或冷水阀,控制的对象不一样,目的是一个恒定设定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