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数字量输出做正反向调节

楼主(2013-04-03):
如题,如何用PLC的PID功能输出两个数字量,做正反两个方向的调节啊?急盼各位工控达人支招啊,有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A:
plc不会啊,帮顶!继续努力!

网友B:
通过-3000-0 和 0-32000来做啥

网友B:
-32000-0和0-32000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说把调节阀当做两位阀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说把调节阀当做两位阀使用吗?

 两继电器控制阀门的开大和关小啊,所以要有两个输出数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不会啊,帮顶!继续努力!

 我水平很低,让您见笑了。还望不吝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说把调节阀当做两位阀使用吗?

 实际上我是控制一个三相异步电机拖动的感应调压器,只不过我把它简化成了这个问题,好理解些。就是常见的用比例调节仪的阀位控制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王者之师--月棠清摇  没看明白楼主的...

是很常见,也很繁杂。你说的东西有很多种控制方式的,有闭环的位置控制,也可以做开环的时间量控制(但精度比较差)。

你把你的现有条件和期望的功能说出来,别人才好下手撒。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阀,有一个可以正反转的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只能开关运作。但你希望通过这些东西实现比例控制阀的开度。。。。

以上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E:
可以用PID的输出值和需要进行控制继电器的那个值做比较,然后间接的控制继电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王者...

 开度只是一个间接测量值,控制的是温度或者压力类滴。有一个热电偶或者压力传感器测量需要控制的值。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应该属于串级控制,还有就是要双向调节。怎么弄呢,求讨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inacupor  引用 挡不住的...

那都是一回事。控制阀的开度,进而影响温度或者压力。。。

其实你这个想法的问题不在控制上,而在于阀上。这种阀在无动力驱动的状态下,是否能够锁死开关角度并保持状态?

该花的银子还是要花,有现成的闭环比例控制阀啊,何必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

 我是三相感应调压器带工频电炉啊,用阀来讲主要是好理解些。还有要求输出两个开关量,需要两个PID,总共要3个PID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inacupor  引用 挡不住的...

晕死,这么简单个程序搞那么复杂干啥???另外,控制炉温,你要反转信号干啥?

控制电炉,是控制炉温吧。

一个PID就OK了,如果要追求成本,那就把那个三相调压扔掉。买个三相的固态继电器就行了。

根据炉温来做PID,然后PID结果作为输出比例。

然后做个占空比程序,脉冲控制加热器就好了。

网上类似的代码一堆一堆的,这是最简单的PID应用了。。。又是阀又是什么的,被你绕晕了都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说呢,怎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

 你想滴太天真了,我们那个炉温控制不是你那样滴。我们是熔化铜,不是电加热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