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WIN PRO 6.3编译出错

楼主(2013-04-03):
各位高手,我用松下FPWIN PRO 6.3编写一段程序之后,编译出错,提示拒绝访问。

网友A:
寄存器地址是保留地址拒绝编译?

你使用的寄存器是不是保留的寄存器?看看手册 哪一款的PLC?

网友A:
你的是脉冲指令用的参数吗?脉冲上好像都是双子的  DWORD  DIN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