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哪种方式可以让空压机更省电

楼主(2013-04-03):
功率为75KW空压机一台,每天运行近20个小时,采用哪种方法比较省电?

网友A:
前提:你的工艺得有节能空间

网友B:
 省电 ? 关掉电源不用就是最为省电的方法!

请问 一楼 用变频器能省电吗?错,还会多用电,变频只是启动方便

网友C:
变频只会改变工作环境,省电还要看用气量才行,节能是要看现场情况的,空压机一直在加载那可定是不能节能,还要考虑电机温差,用变频普通电机发热会比工频高,

网友D:
空压机在不用气源时不会一直工作而白白泄压,而是压力达到一定值时就会停止,本身就是节能的。

楼主:
有没有一种节能的控制系统的方案?求指教!

网友E:
需要看你的工艺控制要求!!!!!!!

网友F:
如果你的压缩机工作20小时,加载时间是多少小时,1种情况,加载时间占运行时间的70%-90%,节能效果很小的,几乎可以忽列不计。另一种,加载时间占运行时间的50%-60%,加装变频节能效果很明显的,

网友G:
空压机应该有自动卸载装置,压力达到设定值时,电机空载运行。降到下限值时自动加载。杜绝管路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压缩机工作20小时,加载时间是多少小时,1种情...

 除了使用变频器节能,有没有更好的节能方案呢!听说有用伺服控制节能是真的吗?

网友H(2013-06-26):
那要看你压缩机占空比(卸载时间的长短),占空比大节能空间就大,占空比小节能空间就小。

网友I:
加一个20kvar的无功电容会好些。

网友J:
请问,你的机器的工况是如何?有几台机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压缩机工作20小时,加载时间是多少小时,1种情...

学习了

网友L(2013-08-04):
   每天运行20小时,只是说了工作时间,可不可节电,可节多少电,还需根据实际的工况,不明工况,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切实际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加一个20kvar的无功电容会好些。

网友N(2013-09-29):
引用 网友B:
省电 ? 关掉电源不用就是最为省电的方法!请问 一...

这是刘志斌观点,他老人家认为变频节能是骗局。

XW:其实呢?

东方: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空压机变频节能是好办法。

XW:这我倒要问你,变频器自己还要耗电,怎么不是多用电呢?

东方:要看节省多少电了。如果节电25%,耗电2%,个人意见还是合算的。 阿水先生。

XW:你怎么知道节电25%?楼主每天是20小时。

东方:可以估算嘛,但和20小时没有关系。实际可能超过25%。

网友O(2014-08-03):
引用 网友C:
变频只会改变工作环境,省电还要看用气量才行,节能是要看...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节能的控制系统的方案?求指教!

 用动态无功补偿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