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SCADA

楼主(2013-04-03):
亚控科技的SCADA怎样才能实现对现场的远程监控和操作??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他本是是一套上位机监控软件,组态王监控软件,你安装上了,组态完,与底层硬件结合就能实现监控了,SCADA顾名思义就是监控系统。

楼主:
如果要对设备进行远程操作呢?需要通过指令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