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的掉电保持功能

楼主(2013-04-03):
各位大神,我请教个问题,关于200的掉电保持问题。我在系统快里面设置了M区和V区得掉电保持,但实验证明只有M区得能存进去,而V区得存不住?这个PLC已经放大概2年多了吧!是不是对超级电容有影响?我把图片贴上来,请大家指教下。如果是电容有问题的话,那么能在程序里面用其他方法来做掉电保持么?(我M区用差不多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曾经研究过西门子手册关于掉电保持问题

那截图简单设置只能保存:MB0--MB13  14个字节的;永久保持;

其余保存大概200小时,超级电容没电的话,数据丢失;

还可以进行编程处理,稍微麻烦点;要么就是买电池卡;

看看下面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3/425919_1.shtml

网友A:
办法有三种:

1、PLC加电池块;

2、用MB0-MB13 ,将其设为断电保持,则PLC断电后就会自动写进EEPROM中,当PLC上电后又自动恢复数据。

3、用SMB31,SMB32,进行编程。

网友B:
这个还没研究过,学习下。

网友C:
解决办法正如2楼所说,如果想用V区掉电保持数据可以用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用编程方法将V存储区的数据写入EEPROM 中。CPU内部超级电容只能保持几天的时间,选用外插电池卡,可以保持200天左右。

RAM区中的数据能被超级电容和电池卡保持的前提是,必须将这些数据在编程软件的系统块当中设定V区、M区、T区、C区的掉电保持范围。

网友D:
  这个还没研究过,学习下。  给 PLC 上电,让超级电容充好电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