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低压电容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3-04-03):
我们一台500KVA变压器,车间距变压器300米,变压器处总线柜有电容补偿器200千乏,300米后的车间开关柜有补偿电容160千乏。我们是纯三项电动机负载,两处自动补偿控制器均设置到0.92以上(都取自A相监测),并显示可以达到。但问题是电力局的利率显示才0.70左右,跪求哪位大侠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你得先用其他离线的仪表--测量下,到底实际的功率因数是多少;假如你自己的功率因数低,那就是无功补偿出问题了;当然假如是电力局显示的0.7有问题,申述把,要求电力局把仪表校准,某些部门为了捞钱,不准也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