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为什么是点动?

楼主(2013-04-03):
这个程序应该是启停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为什么仿真时是点动?

按一下

再按一下

网友A:
这是用的置位和复位;

网友B:
把我的拿来问,那是仿真软件测试的,我们按钮按下后手就拿开了,仿真时没有解除。

网友B:
那是我的专利!不要仿照侵权!是我刚学PLC是我的一个领导说要我写这个,不能用移位,计数,定时,一句话不能用功能指令。看我能不能搞出来,搞了一天才搞出来的,也是第一次使用编程软件,后来我再用就改为符号写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学习中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你程序中的,我拿出来请教一下喽!

网友C:
看了很多一亮一灭,我还是觉得我的最好。。。

  Q0.0           I0.0                            Q0.0

----|/|------------||--------------|N|------------(S)

  Q0.0           I0.0                            Q0.0

----||------------||--------------|N|------------(R)

楼主:
3、4楼的纪强,别生气了啊!身体是自己的。楼上的,不错,异曲同工!

网友D:
 5 楼的方法也是不错的说 !

楼主:
Q0.0动作,这个更好!

网友E:
昨天才看了帖子有人用三个接触器实习单按钮操作电机开启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昨天才看了帖子有人用三个接触器实习单按钮操作电机开启停止

我要是那个人的老板,我会坚决掐死他。。。

理由:

一个开关搞定的事情,他竟敢花了1个按钮+3个接触器。。。败家啊

网友:
本人惯用的方法,希望大家参考使用

网友F(2013-05-12):
没有自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