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接地地点选择及其接地要求

楼主(2013-04-03):
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在许多情况下重复接地是不可缺少的。通常,下列地点应重复接地,并应满足对重复接地的要求。

1) 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线路、架空线路的终端、分支线长度超过200米的分支处以及沿线每隔1公里处,零线应重复接地。

2)高、低压线路同杆架设时,两端杆上的低压线路的零线应重复接地。

3)无专用零芯线或用金属外皮作为零线的低压电缆,应重复接地。

4)大型车间内部应实行环形重复接地,零线与接地装置至少有两点连接;除进线处一点外,对角处最远点也应连接;而且车间周边长度超过400米者,每隔200米应有一点连接。

5)电缆和架空线路在引入车间和建筑物处,若距接地点超过50米,应将零线重复接地,或者在室内将零线与配电屏、控制屏的接地装置相连。

6)采用金属管配线时,应将金属管于零线连接后再重复接地。

7)采用塑料管配线时,在管外应敷设截面不小于10平方毫米的钢线与零线连接后,再重复接地。

每一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一般均不得超过10欧,而电源(变压器)容量在100千伏安以下者,每一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可以不超过30欧,但至少应有三处进行重复接地。

网友A:
这个得学习了,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