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7 200 300plc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3-04-03):
能否用uport1130 usb转422/485转换器做s7 200 300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推荐使用,如果考虑成本,可以使用国产四星电子的编程电缆,价格实惠,可靠性还不错(绝无广告本意,只是我使用,一直不错)

楼主:
谢谢指点,能告诉uport1130与s7 200的连接方法吗?

网友B:
  直接买根 USB MPI/DP 的适配器线,这样 200,300 系列就都能通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编程电缆还是使用原装的;

自己做的或者买的转485的不稳定,而起容易损坏PLC的编程接口;得不偿失;

200PLC编程口,不带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