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数据发送

楼主(2013-04-03):
最近用汇川变频器,想用PLC通过一个命令码向变频器的几个不连续的内存里分别写数据,这个能实现吗?具体命令吗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关键是发出去的数据帧,汇川变频器能够认识,PLC一般都能按照一个帧格式发出相应的数据。

网友B:
汇川的连续几个就是0X10指令和标准的Modbus不一样。只能写一个双字(32位)。字节和字数定义好象都没用!所以建议还是使用0X06指令一个一个写比较合适!然后,使用前确认下,通讯的硬件电路是否有。我们以前的油电伺服,好像基本没有,需要需要向汇川要求.变频器就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