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滤芯和油气分离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03):
很想知道空气滤芯和油气分离芯的区别在哪里,不知哪位朋友有时间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空气过滤作用是将大气过滤成符合设备要求,相对纯净的空气

油滤作用为 过滤油路中的杂质,确保主机及润滑系统的正常运行,防止油中的杂质进入主机内对机件造成磨损

网友B:
空气滤芯是空压机过滤空气中大于5微米的粉尘颗粒,油分芯的全称是叫做油气分离器滤芯,它是把压缩机内部的油和气分离开的滤芯,在压缩机的油分桶内部,油滤也是压缩机油路上的过滤器,它能过滤油路中的固体杂质,减少压缩机转动部分的磨损

网友C:
我觉得2楼对啊 我们厂最近正对4台寿力空压机做维保

网友B:
三楼你们的压缩机在哪里,我可以给你们做保养得,压缩机的远程监控我因为做,欢迎加QQ1123315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