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发器液位检测难题

楼主(2013-04-03):
在做项目中遇到一个蒸发器液位检测问题,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首先说下蒸发器液位检测的工况:
1.温度:90--100度。
2.压力:-500KPA
3.液面处于沸腾状态,翻滚非常厉害。
由于液面翻滚会产生漫反射,超声波、雷达等检测手段估计很难有好的效果,同时由于处于负压和蒸发介质密度连续变化,差压手段也不靠谱。浮球因为测量介质粘度比较大而且翻滚,也不考虑了。工艺上其实最需要的是沸腾液面能达到的最大高度。目前客户的做法是通过视镜人工观察。
请问各位大侠有何良策。

网友A:
这个问题极具技术性  恐很少有人接触过

网友B:
高感度光电开关即可

网友C:
估计得用机器视觉产品了,但是投资太大,不知道有没有意义。

网友D:
试试电接点,要不然就咨询化工企业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关注。

这问题应遇到的人不少,我这是糖厂的蒸发器液位。

我今天问了度娘,好像蒸发器的工况跟这都差不多。

其实就是正压情况下,也没法用差压或者静压检测方式,因为蒸发过程,就是介质密度变化的过程。当然可以做介质的密度检测做修正。这也是个思路。

但这也是只能检测到实液位,还是无法检测到蒸发时沸腾翻滚的最高液位。

二楼的说的光电开关,是类似电接点方式吧,还是点测量,无法连续的。

网友E:
糖厂的蒸发器和我们工艺的蒸发器工艺基本一样,都是蒸发回收碱液的,这个我们是用差压变送器,初期选用的是罗斯蒙特的差压变送器,后期选用的是川仪的产品,基本还算准确,可以满足工艺要求。目镜也是需要的,怀疑液位测量不准的时候,观察下,然后找仪表人员进行在线调试的。至于2-3-4的回答,可以这么说,那真的是对蒸发工艺不了解,没有可行性的。

网友F:
难题,不好解决!

楼主:
6楼的兄弟

你用差压检测方式,还能基本上准确是因蒸发过程中介质的密度变化不大吧。

糖厂的蒸发器内的密度变化是相当大的:1.06104---1.28873之间。

还有就是由于负压问题,有些厂的负压也不小,有几百千帕。那真不是好玩的,压力变送器的膜盒非常容易变形甚至损坏。

而且对糖厂来说,他实液位和虚液位(液面翻滚的最高液位)都要。

为了获得最好的蒸发效果,实液位最好是刚刚淹没气鼓,虚液位当然是越高越好。

用差压就算可以准确检测实液位,但那续液位咋办呢?

网友G:
1、工控么,多数时候,就是花较小的代价,得到较好结果

     例如楼上所讲的糖罐密度“1.06104---1.28873之间”

         俄想

         您就取密度中值或者密度小值,

         把8米测成鸟9米,,,把0.5米测成鸟0.6米

         但只要信号稳,不胡球乱蹦跶,能保障不溢罐也不干锅

         就算测值绝对误差大点儿

         又有啥球不中呢?

2、如果您呀,真是真切地要追求测值的绝对准呀

      不受密度变化影响的静压液位计

      不受颠簸倾俯影响的静压液位计

          俺村都研制成功鸟

3、花恰当的钱,办超值的事,,,来找帅克仪器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