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发器液位检测

楼主(2013-04-03):
在做项目中遇到一个蒸发器液位检测问题,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首先说下蒸发器液位检测的工况:
1.温度:90--100度。
2.压力:-500KPA
3.液面处于沸腾状态,翻滚非常厉害。
由于液面翻滚会产生漫反射,超声波、雷达等检测手段估计很难有好的效果,同时由于处于负压和蒸发介质密度连续变化,差压手段也不靠谱。浮球因为测量介质粘度比较大而且翻滚,也不考虑了。工艺上其实最需要的是沸腾液面能达到的最大高度。目前客户的做法是通过视镜人工观察。
请问各位大侠有何良策。

网友A:
蒸发器呀?。。。俄积年累月,都在收拾它 。。。。。。

呵呵

找俄来吧~~~~~~~~~~

网友B:
可以用连通器啊。

连通器的话,要注意连通器测量侧和沸腾腔的上下端都要接通,不然压力不一样就测不了。然后把你说的浮球也好、雷达也罢的,放在连通器测量侧就可以了,这边不会沸腾。会比较好测的说。

网友C:
偶想知道什么介质在-500KPA时的沸点是90-100度,我们说的真空通常是-100KPA,也就是真空压力为零,这个-500KPA是怎么整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偶想知道什么介质在-500KPA时的沸点是90-100...

还是你够仔细。。。仰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