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式压缩机监控系统设计

楼主(2013-04-03):
我是应届毕业生,求助各位师傅们,能不能帮我理出思路,有关我毕设的课题.

主要问题:

1压缩机监控系统流程图

2开关柜结构图(是否需要?)

3控制原理图

4启停顺序控制及流程图

5联锁保护控制图

6油压保护控制图

7通讯模块设计

网友A:
开关柜结构图 就不需要了吧  弄个布局图

网友B:
        压缩机监控流程图----就是启动辅助油泵,然后打开释放阀,然关闭释放阀,打开出口阀等等的了,其中需要有油压及气压监测点的--PI图。

        你说的那些都需要哦,但是你要根据参考资料来选择并画出图纸来的。你要隔膜式空压机不清楚,提供一个其他空压机的流程图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