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bb robotstudio出现故障

楼主(2013-04-03):
安装abb robotstudio出现故障,见图片

楼主:
重新卸载掉,再次安装同样的情况

楼主:
问题解决,重新把电脑系统装了一下,但是这个只可以试用,需要授权的激活码,需要人民币?

网友A:
任何品牌的进口机器人软件均需要授权的激活码,需要人民币

网友B:
如果你的STUDIO是首次安装则可以进行试用30天,要是过了30天,那么激活5.15一年需要2W,当然你可以试试强大的搜素引擎,有老版本的XX版

网友C(2013-05-30):
兄弟,我有robotstudio的密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有robotstudio的密钥

 请告知、请上传、3Q

网友E:
引用 网友F:
yang 如果你的STUDIO是首次安装则可以进行试用30天,要...

你好,咨询你一下。

从厂家调试人员出复制的安装包。同一个安装包。安装完毕后(两个软件都装完毕),同事的安装完有30天的试用。我安装完就没有,直接就是无全功能授权,同事的安装包是从我这复制的。试用虚拟机,安装也是同样问题,重做系统后还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ABB yang  如果你的STUDI...

你的应该是电脑系统环境问题。。。装5.15的试试。。。

网友G(2014-04-15):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如果你的STUDI...

不知道这位兄弟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是这个问题,虚拟机怎么装都不好使。用的是WIN7的系统。只是希望你的虚拟机系统不是XP SP3的

网友H(2015-08-05):
可以选择重装系统,有时候是电脑系统环境问题

网友H:
还有<此处内容被屏蔽>日期,可以联系邮箱838764498@qq.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还有<此处内容被屏蔽>日期,可以联系邮箱8387644...
屏蔽内容为————加长使用日期

网友I(2016-06-03):
谢谢楼主,这个只是受用了

网友J(2017-09-16):
本人会破解ABB机器密钥,有需要联系QQ370424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