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无法连接CPMIA,,求助!!

楼主(2013-04-03):
我安装的是欧姆龙cx-programmer 3.0的,连接CQMIH系列时用的编程电缆是USB-CN226,自动连接可以连接上,连接CPMIA系列,用的是CQM1-CIF01电缆,自己买的RS232转USB,驱动就是网上下载的RS232转USB驱动,然后自动在线搜索就无法连接PLC,求大神帮助,指点小弟那里有问题

网友A:
1你是用USB还是232通信?如果是USB要安装驱动,和选择COM口。

2线缆接线是否正确

3PLC的型号一定要选对

网友B:
串口的比较简单

USB的安装驱动 设置下

网友C:
老毛桃winpe u盘版版告别繁琐,简单易用,一盘两用,携带方便.不需要任何技术基础,一键制作,自动完成制作,平时当U盘使用,需要的时候就是修复盘,完全不需要光驱和光盘,携带方便。电脑应急,工具齐全,最给力的帮手!
http://www.laomaotao.net/?A1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