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中的宏指令编程中的语句执行顺序是?

楼主(2013-04-03):
HMI中的宏指令编程中的语句执行顺序是?

以威纶通里的例子为例:

4.
if结构语句

macro_command main()
int k[10], j
for j = 0 to 10
k[j] = j
next j
if k[0] == 0 then
SetData(k[1], “Device 1”, 4x, 0, 1)
end if
if k[0] == 0 then
SetData(k[1], “Device 1”, 4x, 0, 1)
else
SetData(k[2], “Device 1”, 4x, 0, 1)
end if
if k[0] == 0 then
SetData(k[1], “Device 1”, 4x, 1, 1)
else if k[2] == 1 then
SetData(k[3], “Device 1”, 4x, 2, 1)
end If
if k[0] == 0 then
SetData(k[1], “Device 1”, 4x, 3, 1)
else if k[2] == 2 then
SetData(k[3], “Device 1”, 4x, 4, 1)
else
SetData(k[4], “Device 1”, 4x, 5,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这么多IF语句,执行时是从上到下顺序扫描执行吗?

哪位对这个执行顺序了解的说说啊!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感觉应该不会执行吧,但是编译的过程是都编译吧!然后在做二叉树运算时,不成立的分支不执行吧!呵呵,只是个人想法,没实际做过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不会执行吧,但是编译的过程是都编译吧!然后在做...

 谢谢,你的意思是C语言方式,编译后就不存在先后?编译了,都是按条件运算,不想梯形图那样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执行?

网友B:
如果是VB一样,则只会执行第一个符合条件的IF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VB一样,则只会执行第一个符合条件的IF语句

 你没有看到每个IF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C(2015-04-19):
和 C一 样 的 执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