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做滤波

楼主(2013-04-03):
小弟 用PLC300 AD口采集外设模拟量,想多采集几个数,求平均处理一下,但在一个周期里只能采集一个数,不知各路大神有没有什么好方法。。。。AD口只有一个

网友A:
可以使用定时中断,比如OB35设置采集的周期,也就是每执行OB35一次就采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定时中断,比如OB35设置采集的周期,也就是每...

 进中断后,采过来地址里的值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一个周期里那地址里的值都是一样的。 还是采来的值都不是一样的啊 小弟 我很困惑

网友B:
2楼推荐的是可以的,比如S7200你可以使用时基中断。时基中断包括定时中断定时器中断

      定时中断可用来支持一个周期性的活动,周期时间以1ms为计量单位,周期时间可以是1255ms。对于定时中断0,把周期时间值写入到SMB34;对于定时中断1,把周期时间值写入到SMB35。每当达到定时时间值,相关定时器溢出,执行中断程序。定时中断可以用来以固定的时间间隔作为采样周期来对模拟量输入进行采样,然后采样后的数据你传输并存下,然后在设计几个采样值平均的程序段,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比如下图是采样周期是10m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