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调不上是啥原因

楼主(2013-04-03):
       本人在恒压水泵的调试上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把变频器最低频率设置成0Hz后,想让变频器低于某频率时让他自由停车休眠,但实际最低频率设0Hz后,当水泵压力低下时,超过变频器的启动频率时变频器开始加速,压力始终加不上去,变频器频率怎么也加不到50Hz,才38Hz左右,反复设置和调节PID,始终频率上不去。只有将变频器最低频率设置15-20HZ左右,变频器的加速才能满足,且能将水泵恒压至某压力位置。压力虽满足恒压要求,但当不用水时,变频器不能完全停止,始终保持最低频率的速度。请教专业人士该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反应慢呀,你变频器有接入压力信号没,作为反馈用的,一般进PLC一个,进变频器一个信号作为稳压只用。

网友B:
检测输入变频器模拟信号的变化。

不供水时泵不会停转的,压力不能保持。不能把最低频率设成0.

楼主:
不能把最低频率设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反应慢呀,你变频器有接入压力信号没,作为反馈用的...

 我用TW3000专用控制器控制的

楼主:
有远传压力表0—10V作为压力信号

网友C:
这种问题出在止回阀上,把止回阀换掉,保证水不倒流就可以了

网友D:
变频的上限和下限被限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的上限和下限被限制了吧

 变频器最高频率50Hz,最低频率15Hz,才能保证水压,若最低频率0Hz,它从起动频率上来后就是上到38Hz左右,水压只有慢慢在下来,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出在止回阀上,把止回阀换掉,保证水不倒流就可以了

 假若止回阀不好,一台水泵工作时,止回阀坏的那台应有倒转现象的

网友E(2013-05-13):
变频器休眠须同时满足两条件:

1.以下限频率运行

2.持续一段时间(一般可在变频器里设置)

加速启动达不到50HZ,看给定与反馈,是不是不用满载运行水压就已经够了?

网友F:
我们这里也用到水除磷的泵  用的是三级频率  感觉这个方法不错的

网友G: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变频器最低频率是不能设为0HZ的,一般最少在20HZ左右,这是由水泵的流量和扬程共同决定的。

         解决的办法是设置休眠频率,当水泵不用水时的频率(比如说28HZ)运行若干分钟时,水泵休眠,当压力下降到比设定压力低0.2-0.4MP时,水泵启动。另一种方法是设置定时供水,分几个时间段定时供水,一般恒压供水控制器都有上面说到的功能

楼主(2013-10-05):
引用 网友G: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变频器最低频率是不...

 有可能最低频率太低了,我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