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BB PLC的一些普及知识

楼主(2013-04-03):
abb主推的PLC为AC500系列和AC500eCo,其他AC800M/F不属于ABB PLC。

abb的编程软件名为PS501,如果要使用市面上目前的abb plc,需要安装2个版本,当然2个版本请安装双系统或者在Win7中安装虚拟机,这2个版本分别是PS501 V1.32和PS501 V2.2.0。虽然官方号称后者兼容前者,但为了稳定可靠,还是按照2个版本,而且还分别安装在不同的系统中。

PS501 V1.3.2用于V1的固件(Firmware),目前V1的固件最高版本是V1.4.5
PS501 V2.2.0是用于V2的固件,目前V2的固件最高版本是V2.2.1(都是以官方发布为主,实际上俺的手上已经有V2.3.0的固件)

PS501 V1.3.2的IP地址永久修改必须使用SyCon
而PS501 V2.2.0的IP地址永久修改可以使用ABB IP Configuration
远程更新固件,必须在PS501 V2.1.0以上的版本中才能支持

Codesys Service Tool可远程升级程序,但不能远程升级IO配置

网友A:
没有ABB plc图吗

楼主:
AC500 cpu有LCD显示,可以查看CPU的运行状态,同时可通过操作CPU面板上的按钮查看故障代码(abb 05年就如此了,西门子到今年才开始由此功能。。。)

AC500eCo CPU只能通过LED灯查看CPU状态,具体故障代码只能通过编程软件plc-browser指令查看

AC500和AC500eCo的IO模块可以互为混用,但在AC500的冗余IO接口模块(CI590-CS31-HA)不能使用AC500eCo的io模块。这也间接说明AC500eCo不支持冗余。(呵呵,如果在PS501 V1的系统中是可以使用eCo的IO模块的,不过现在V1已经逐步淘汰中)

AC500可以扩展通讯模块,而AC500eCo只能在CPU模块上扩展1个RS485接口。

AC500的通讯模块支持目前通用的总线,比如Profibus-DP CANopen DeviceNet  Modbus。当然ProfiNet EtherCAT通用没有问题。以前通讯模块只能作为主站,现在同样可以作为从展,只是需要选择不同的型号,同样一个型号目前不支持主站或从站。

楼主:
AC500和AC500eCo的io扩展能力:

如果是本地扩展(即通过IO总线扩展在CPU右侧),都可以扩展10个IO,某些智能模块数量有限制,等下次回帖告知

如果是通过接口模块扩展,根据接口模块类型有区别

PN或DP接口,可以扩展10个IO

CS31接口,智能扩展7个IO,而且模拟量受32AI/32AQ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ABB plc图吗

 这些基础知识都是我自己亲手使用中总结的,官方都没有这么类似的资料。或者说要从官方找到这么多相关的资料,几乎不可能(要知道这些东东是我使用5年,几百套系统得出来的,也没有一个精   %>_<%  )。

至于图片,还是请有需要使用的朋友去官方下载吧(www.abb.com/plc

abb最开始是属于自给自足,都是自己做项目使用,而不像西门子以OEM客户为主。所以在推广力度上有较大的差距。

下面继续谈普及:

AC500的时钟和数据需要靠锂电池才能保持。

AC500eCo的数据是不需要电池的。

楼主:
AC500eCo的掉电保持数据是always buffered in flash,而AC500是需要电池。

AC500的CPU上集成了SD卡槽,属于标配;而AC500eCo需要额外选SD卡槽。目前经过我测试的SD卡要求是:2G及2G一下,标准的SD卡,小卡转大卡的可能会有问题。

AC500大部分模块有XC版本(或称为极端环境版本、OUTDOOR版本);而AC500eCo目前没有XC版本。

楼主:
AC500和AC500eCo与第三方通讯,一般是Modbus(rtu/tcp)、opc。

Modbus地址支持%M区域:

AC500的%M区分为8段,PM57x只支持段0,PM58x和PM59x支持段0和段1;

AC500eCo的只支持段0,而且还不能支持全段区域,只支持2KB地址

网友B:
ABBplc我接触过他们的产品经理

总体感觉,还是很专业的东西,系列不多,少而精。

感谢叶总,辛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plc我接触过他们的产品经理总体感觉,还是很专业...

会继续补充的(有些内容abb的产品经理也不清楚的)

楼主:
AC500分为PM57x  PM58x  PM59x三个小系列,其中PM59x的主频为400M;

AC500eCo分为PM554 PM564两个小系列,带有以太网接口的是很经济的系列;

以上所有系列均有以太网接口的型号,这也是PLC发展趋势之一。

楼主:
问:PM571-ETH,与底板上的TB511-ETH,两个ETH有什么区别?

底板目前有2种类别,分别是集成ETH或集成ARCNET;而CPU模块,可能有三种类别,比如集成ETH  集成ARCNET    无ETH或ARCNET
如果要使用cpu模块的eth功能,就必须配eth的底板

楼主:
1、新的CPU,如果集成以太网,下载配置后,却报以太网内部配置错误,解决的办法是:请设置IP地址即可。往往这也是新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5-04):
有关软件安装,通常abb提供的软体是iso格式的,如果解压后安装,那么很容易出现找不到某某文件。

所以请大家安装软件的时候,请先安装UltraISO,记得在安装过程中勾选能够安装出一个CD驱动器盘符。

然后再右键点击CD驱动器盘符,选择UltraISO后加载iso软体。

加载成功后,双击CD驱动器盘符,再次点击start_menu.exe即可安装。

楼主(2013-07-31):
PS501 是用于对 AC500 全系列 PLC 产品进行配置和编程的标准软件。以PS501 V2.2.0为例

PS501 V2.2.0 由Control Builder Plus V2.2.0(简称CBP)和CoDeSys V2.3.9(简称CoDeSys)组成。

通过CBP 完成工程和设备的管理,为 AC500 全系列产品提供以下配置方案:

  CPU配置;

  I/O 模块配置;

  所有接口和现场总线配置。

通过CoDeSys 完成程序的编写、下载和调试等功能,并为编程者提供如下便利:

  标准化编程(符合 IEC 61131-3 标准)-五种编程语言(结构化文本(ST)、功能块图表(FBD)、

指令列表(IL)、梯形图(LD)、顺序功能图(SFC)),连续功能图(CFC);

  全面的功能块库并支持用户自定义库;

  离线仿真功能-不需要连接 PLC硬件;

  用于程序测试的调试查错功能;

  具有可视化界面;

  采样跟踪-过程变量的时序图;

  配方管理和监视列表。

楼主:
有关固件。

1,为啥要升级固件

当CPU固件的版本较低,功能不能满足当前项目的需要,而新版本却能满足项目功能需要是,这是就可以通过升级固件的方法来提升CPU的功能。通讯模块的版本需要与CPU的版本匹配,版本太低,PLC组态有问题,这时也需要升级。

2、升级固件的前提

升级固件的前提是CPU的当前固件版本不能满足当前项目需要,而新固件版本却能满足项目需要时。通讯模块组态有问题时,可以通过升级固件的方法来使它与CPU固件匹配。

3、升级后能实现什么功能?

正常情况下,固件升级后的CPU能够带更多品种的新模块,带更多的远程I/O模块,带更多品种的通讯模块,带更多数量的模块;通讯模块升级后能和更高版本的CPU固件匹配,适应性更广。

网友C:
很实用真心很不错呢,谢谢

网友D:
ABB的PLC好像不能上载程序,是我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B的PLC好像不能上载程序,是我没找到?

不支持上传,除了从已经下载到SD卡内

网友E:
回复攒积分。。。。。

网友(2013-10-04):
不如 老版本的 controlbuilder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版本的 controlbuilder  好用

你弄混了吧

网友:
没弄混,包括ABB的工程师都觉得界面不友好。使用起来太繁琐。

但现在都用500了,没办法。能发我个v2.3版本吗

网友D:
请问一下PM554如何读取SSI接口仪表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PM554如何读取SSI接口仪表的数据?

嗯,必须扩展CD522模块才行。

网友G:
楼主,ABB的容易上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ABB的容易上手吗?

相对于使用日系而已,起点稍微高点。如果曾从事过高级语言的编程,ABB的编程就会容易一些。

网友H(2014-09-02):
请问一下,codesys中的可视化界面到底是干嘛用的呢?可不可以用在上位机上起到组态软件的作用,来监控并控制系统的运行状况呢?

网友I: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顶起来。

网友J:
这是非常好的介绍,谢谢楼主了。。。

网友K:
楼主讲得很好,赞一个

网友L(2014-10-13):
谢谢,谢谢楼主分享,

ac800 为什么不属于ABB plc 现在abb在港机和数字化料场一直推这个啊。

楼主(2014-12-08):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codesys中的可视化界面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可以用来制作人机界面,但明显功能和性能上一般。通常我用来制作调试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谢谢楼主分享,ac800 为什么不属于ABB p...

800属于DCS,当然也有用800M做PLC来使用的。

网友M(2015-03-2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ABB的PLC好像不能上载程序,是我没找到? 内容的回复!不支持上传,除了从已经下载到SD卡内

求,怎么从卡里上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你确定你的卡插入了SD卡槽?如果是再说。

网友N(2015-07-17):
很实用真心很不错呢,谢谢...

网友O:
谢谢科普!可以理解为ABB的PLC上手比日系要繁杂些,日系主要是梯状图表示要直观些,ABB的主要是类似于C语言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科普!可以理解为ABB的PLC上手比日系要繁杂些,...

ABB是基于3S公司的Codesys软件做开发,符合IEC61131-3标准,支持LD,IL....。从我的习惯来说,ST语言开发比使用LD还要更加方便。

网友P(2015-11-03):
 请问如何使用第三方软件来访问ABBPLC(PM554)的内存数据。通过TCP/IP MODBUS的方式。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请问如何使用第三方软件来访问ABBPLC(PM554...

 具体说说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如何使用第三方软件来访问ABBPLC(PM554...

既然都已经说明是使用Modbus/TCP,那么第三方的软件通常是作为客户端来访问PM554.记得PM554有以太网的型号,直接选择,别折腾串口服务器的方式。

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使用Modscan等调试软件来测试ABB PLC的Modbus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2016-05-20):
最近ABB将平台都升级到1.2.2,相当于V2.5.2。在与朋友的交流中,最新的固件也是2.5.2。

由于平台升为1.1.0以后,ABB就需要收取授权费用,所以绝大多数工控人还是使用1.0 SR4版本的平台。如果大家最新购买的PLC(固件一般都会在2.4或2.5)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可能只能将固件降级使用。  1.0SR4对应的最高固件只能是2.3.3

网友R(2016-08-11):
楼主   可以发个软件下载地址我吗?谢谢!  dai.jianguo@upm.com

网友S(2017-08-15):
能再多介绍介绍吗

网友T:
牛气冲天的帖子,学习并顶你!

网友T:
牛气冲天的帖子,学习并顶你!哈哈哈哈哈啊

网友U:
control builder m 是什么

网友V(2018-09-06):
引用 楼主:
有关软件安装,通常abb提供的软体是iso格式的,如果...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980162172@qq.com

网友W(2019-07-21):
楼主有PLC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35467765@qq.com

网友X:
学习了,AB的PLC确实很多经典的

网友Y(2019-10-10):
新手学习,感谢楼主分享,有V2.3吗,有的话发一份我邮箱277973019@qq.com,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