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猜这是啥玩意

楼主(2013-04-03):
现上传一图,大家猜猜是啥玩意。

网友A:
那行业用的,是否为通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行业用的,是否为通用产品

通用产品,电力、冶金、化工等行业都要用到。

楼主:
属于电工测量仪器,许多行业的计控所都要用到。

网友B:
两桩头! 两转换开关!是不是可变电阻之类的?

网友C:
是不是调压器。。。。。。

网友D:
像是可调电阻器 或者是调压器

楼主:
缩小下猜测范围,见图:

楼主:
提示:四个端钮是接线柱,粗的一对是电流端钮,细的一对是电位端钮。

网友E:
是互感器吧或者是无源电流变送器

网友F:
分流器,不大清楚猜猜看吧。

楼主:
分流器外观确是由电流端和电压端构成,但这个不是分流器。还有哪个元件与电流、电压部件密切相连,想想看。

网友G:
看着像变压器/////////////////////////////////////////////////////

楼主:
这是一个标准电阻,当测量电流、电压的标准表量程不够时,用于扩大电流、电压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