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布局图

楼主(2013-04-03):
大家帮我看看这张元件布置图行不行,或者哪里不合适,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断路器就放最上面好了,一般都这样的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是啊,断路器一般放最上面;CPU和模块放第二排;

网友C:
可以,满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断路器一般放最上面;CPU和模块放第二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