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现场的什么东东?

楼主(2013-04-03):
在我们工作的现场,它的踪影随处可见。大家知道它的名称吗?说说看!见图:

网友A:
简单的一个接线端子转换器或孔子模块,有供电端子,输入端子,输出端子。

楼主:
这是该东东接线图,见下图:

楼主:
这是一个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网友B(2013-11-26):
都写得很清楚了,瓦特传感器呀!

网友C:
功率变送器。

网友D:
瓦特,功率表啊。AC相取电流

网友E:
这个还真的没有见到过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瓦特,功率表啊。AC相取电流

这样就懂了,学习了

网友G(2014-03-12):
这个见的比较多,一般的电源柜都会有。

网友H:
有点眼熟 监测用的 接到PLC 上

网友I:
应该是功率变送器

网友I:
应该是功率变送器,MCC柜里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