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DP通讯问题

楼主(2013-04-03):
求助各位高人,本人正在搞一个整流的项目,用的是西门子300PLC  315-2DP的CPU,目前一共有4台PLC,PLC两两之间间隔15米排成一排,以及两台工控机,工控机在中控室与PLC距离估计200米,工控机与PLC用FROFIBUS DP通讯,通讯都很正常,但是在110KV变压器送电的时候,通讯就中断,PLC上的BF灯亮,通讯也不自动恢复,要重新下载硬件以及程序,有时候还会烧坏通讯口,目前PLC的电源模块(PS307)的地没有接,CPU上的短接片和导轨以及电气柜接在一起,电气柜单独接在一个地上,没有和变压器的地接一起,PLC与PLC之间的通讯电缆的屏蔽层和电气柜的地接一起,PLC到工控机的通讯电缆的屏蔽层与控制室计算机的地接一起,电气柜这端未接,此种接地方式是否可靠?烧坏通讯口或者DP接头是不是电源干扰引起,在电源模块的前端加一个220V的隔离变压器是否好些,目前用的电源都是市电,没有UPS。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当然建议在你 PLC 的电柜内再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或是单独再安装一个 本电柜内的 380 的稳压滤波的变压器, 我们进口设备每个柜子都有一个小变压器 !

网友B:
建议单独加个开关电源。你这个现象肯定是干扰造成的了。

网友C:
需要重新下载硬件和程序,那就是电源波动大,程序丢失了,CPU上没有安装电池吗?

建议CPU供电端 用380/220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D:
应该是设备工作中的干扰造成PLC通信故障和报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然建议在你 PLC 的电柜内再加装一个隔离变...

就是!4台300 两台工控机!项目不小了电源怎能直接市电!

网友F:
最好使用隔离变压器后,再用UPS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然建议...

 我也想啊,业主不提供,没得办法呢

网友G:
隔离变压器肯定需要增加,另外你的DP总线的布线是不是也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也请使用隔离型总线连接器,工控机外壳也请可靠接地

整流项目都会有大型的UPS,可以考虑给整流控制柜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离变压器肯定需要增加,另外你的DP总线的布线是不是也...

 谢谢您的建议,目前正在这么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隔离变压器肯定需要增加,另...

 重新布线暂时做不到,只有一个桥架,电缆都走那边过的

网友H:
跟我的这个项目差不多,四台机300的,有隔离变压器。时不时的通讯断了,后来用10MM的接地线把四台电柜连起来后再没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我的这个项目差不多,四台机300的,有隔离变压器。时...

 难道是逻辑地没有接着一起?

网友I:
干扰造成通讯不正常,先关掉下载界面在断开PLC供电后拔掉通讯线!否则要么烧毁你的电脑COM口要么烧毁PLC口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干扰造成通讯不正常,先关掉下载界面在断开PLC供电后拔...

 是啊,但是不能每次都这样,设备在运行关PLC就很危险了

网友J:
siemens变频器/PLC  免费技术资料 zhuoyonghao@163.com

www.saifucheng.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

如果只有一个桥架,可以考虑穿管

网友K(2014-01-15):
就是干扰,只能重电源和接地方面来整

网友L:
你这个现象肯定是干扰造成的了

网友M(2018-10-11):
学习了!实践经验是很宝贵的,感谢分享。

强电场导致的强干扰,有点像电磁炮的感觉。

单台的设备上多次碰到过,直流电源短路引起的PLC数据出错,近距离的强电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