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系列plc输出模块故障

楼主(2013-04-04):
L系列plc输出模块输无电压,是DC24V的,但是plc上输出点灯是亮的,那个点控制的继电器也不吸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A:
你先断电几分钟试试,不行就在断电状态下,在PLC上用力拍几下吧。

网友B:
哪个点是坏点吧, 换个输出点吧

网友C:
拆卸出来,给他换个内部继电器或是管子

网友D:
换一个点就行了,如果没有备用点就证明设计者的是傻鸟

楼主:
电断过了,其它的点也试了十几个,还不行,强制输出还是测不出电压,真是急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