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高手帮个忙

楼主(2013-04-04):
小弟刚起步学习PLC编程,现在想简单编一个程序,控制旋转气缸反复旋转N次后自动停止,然后次数可以在参数修改里面任意设置的,哪位高手愿意花点时间,帮我编一个吗?让后我来照着学习,研究一下编程思路。

急切的希望有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也不清楚!

网友B:
用计数器,计数器的设定值使用数据寄存器,这个值可由文本或触摸屏输入

网友C:
什么类型的PLC,这个要说清楚啊,要不然怎么编程?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PLC,不过一般都是用一个计数器就行了,设定的话用HMI数据连到计数器的次数设定端就行了。

网友E:
转的次数你如何计算?

网友F:
旋转次数需要采集,这个反馈很重要,否则如何判断具体的次数都是个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有点忙,请问各位高工,我就用这个PLC就可以实现我的功能要求吧。我用的是三菱迷你型板式PLC MINI-20MR-2AD-2DA

具体介绍如下:

三凌Mini单坂PLC继电器输出系列 标准配置
   Mini-20MR-2AD-2DA   12路输入、8路输出  2路AD  2路DA

● 功能介绍:
●工作电源AC18/DC24V
●编程软件兼容日本三菱FXGP_WIN-C梯形图软件
●20路I/0输入输出,其中输入12路,输出8路(继电器型)
●本机采用高性能进口工业级芯片设计,可适应高电磁干扰的工业环境
●高速运算,基本指令每步0.5
●通信接口有RS232
●有扩展接口,可以方便地连接模拟量输入输出、I/O等扩展模块
●程序空间为2000步。
●内部继电器512点
●状态继电器128点
●定时器64点
●计数器32点
●数据寄存器256点
●EEPROM数据掉电记忆
●编程语言采用梯形图
●采用循环扫描工作方式
●内置24V/500mA直流电源,可供外围设备使用,如接近传感器等其它元件

网友G:
这个可以这样去做,见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