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程序,为什么vw0 数据

楼主(2013-04-04):
看到一个程序,他是恒压供水的,在减法指令中,vw0的数据减去16383,放到vw4中,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放到vw4中,不可以放到vw1或2,3,...吗

楼主:
在线等待,求助中。。。。。

网友A:
VW1不行,重复了,VW2如其他地方没用到就可以。

楼主:
对: 水边清浅横枝瘦  VW1不行,重复了,VW2如其他地方没用到就可以。 内容的回复!为什么vw1重复了?vw0跟vw1是同个地址吗?

网友B:
可以放到:VW2   VW4........................一般是偶数,因为是一个字;

楼主:
哦,原来如此,果然高手在民间。。。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