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3-04-04):
ATV61变频器参数设置(手动由电位器调节频率,自动由外部4-20mA控制),可以的话给一上具体参数

输入LI1手动信号,并由电位器给定频率,LI3故障复位信号,LI4自动信号由AI1端外部4-20mA信号给定频率

网友A:
LI1只能设为启动信号,手动、自动都用这个,用LI4切换给定

网友B:
LI1-是开关量的信号,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模拟量的输入信号是设置AIA,电位器的设定成10V。

网友C:
可以看看这几幅图: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变频器无非就是AI、AO、DI、DO、信号,看下说明书。别接错了,接错了DCS那边要出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几幅图:也许对你有帮助。

呃,不过清楚啊,能给张清晰的吗,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可以看看这几幅图:也许对...

 可以的话可以发邮箱924954857@qq.com

楼主:
怎么才能使用LI1端并由电位器来控制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