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反接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3-04-04):
电力变压器380/220的,输入和输出接反会出现输出电压升高还是出现其它问题。

网友A:
降压变压器反接就是升压变压器。只要电压合适,绝缘没问题。看看电力线路就知道了,电厂先升压,然后输送,到负载端再降压。

网友B:
绝缘如果没问题的话好好一些,

温升要大些,低压侧一般电阻都小,反接后电流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缘如果没问题的话好好一些,温升要大些,低压侧一般电阻...

 同意此观点!

网友D:
怎样的反接法要搞清,进220取380没问题的,要380接到220侧,就不能长时间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