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用 模拟量控制的调压阀么

楼主(2013-04-04):
我想通过触摸屏控制 调压阀  以及空气压力的显示 然后驱动电磁气缸等执行器件   空气压力显示我想用压力变送器  压缩空气调压阀不知道有没有可以通过模拟量来控制的 体积小些的

网友A:
调压阀就是调节阀,调节阀可以调节压力、温度、流量、液位其根据用途不通叫法不同。

这个调节阀可以根据所用空气管径和流量大小来选择。

网友B:
您可以使唤 SC329压力变送四用器,直接控制调压阀开度或者动作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阀就是调节阀,调节阀可以调节压力、温度、流量、液位...

触摸屏控制调压阀 然后调压阀控制喷枪 雾化效果

网友B:
您可选择探头带缆的分体结构,将测器表盘装在控制柜上或者旁处,这样压力显示的问题,便解决鸟

简明而高效,省得不仅仅是钱呀。。。。(1111+x)个元,,,贵不?

贵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可选择探头带缆的分体结构,将测器表盘装在控制柜上或者...

不贵,一个传感器就要几百银子,再执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