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氢气流量选阀型的问题

楼主(2013-04-04):
请哪位朋友帮忙计算一下:

压差:0.3MPA,

介质:氢气

最大流量:标准流量(一个大气压下)20方/小时,工况(0.3MPA)大约是5方/小时左右

请帮忙计算一下最小管径,

针型调节阀最小的阀芯是5毫米的,能不能做到0-20方/小时平滑调节。

网友A:
需要提供具体的阀前和阀后的压力值,这个不能单纯根据压差计算的

楼主:
阀前0.3MPA,阀后0

网友A:
你只能使用手动针型阀门调节了,6mm的可以做到20方,不过建议你选口径的时候适当的增加点余量。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你管道多大口径的,建议你卖厂家的阀让他给你设计一下,有的厂家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