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的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3-04-04):
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   是不是分别是定子和转子的 电流啊

网友A:
励磁电流是定子   转矩电流是转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励磁电流是定子   转矩电流是转子电流

谢谢指点

网友B:
??????????????????????????????????????????????????那么,转子不需要励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