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氢装置流程

楼主(2013-04-04):
来自焦化装置的压力为0.70MPa(a)的脱硫后混合干气在压缩机入口分液罐分液后,通过原料气压缩机(K-2201)升压到3.2MPa 后,经原料气-中变气换热器(E-2207)或开工加热炉(F-2201)(只开工时用)升温到280℃左右进入绝热加氢反应器(R-2201),在其中有机硫加氢转化为硫化氢,烯烃加氢饱和后,出口温度达到约360℃,进入脱硫反应器(R-2202)吸附其中的氯化物和硫化氢后总硫含量小于0.5ppm,氯化氢小于1ppm。经过上述预处理后的原料气与装置自产蒸汽混合(按H2O/C 比3.7 的比例)后,在转化炉(F-2202)原料预热段加热到480~520℃进入转化炉管,原料气和蒸汽在管内的催化剂作用下反应生成H2,CO,CO2,转化炉出口温度为800~820℃,压力为2.5MPa(a),残余甲烷约为6.08%(干基)。

820左右的转化气在转化气蒸汽发生器(E-2211)中发生3.5MPa 中压蒸汽,同时自身冷却到360℃左右进入中变反应器(R-2203),在反应器中,转化气的CO 与水蒸气继续进行变换反应生成H2和CO2,出口的CO小于3%(干基V%)。中变反应器出来的中变气经与原料气换热、中变气蒸汽发生器(E-2205)发生3.5MPa 中压蒸汽后,经过中变气-脱氧水换热器(E-2201)换热后进入中变气第一分液罐(D-2203),分液后的中变气再与除盐水在中变气-除盐水换热器(E-2202)换热并在中变气第二分液罐(D-2204)分液,分液后的中变气再经中变气空冷器(EC-2201)冷却至65℃后进入中变气第三分液罐(D-2205)分液,分液后的中变气最后经中变气后冷器(E-2206)冷却至40℃后进入中变气第四分液罐(D-2206)分液,分液后的中变气进入变压吸附部分。

中变气在变压吸附单元中经物理吸附,在吸附塔顶引出产品氢气送出装置。变压吸附单元是由8台并列的吸附塔(C-2401A~H)和一台顺放气罐(D-2401)、一台解吸气缓冲罐(D-2402)及一台解吸气混合罐(D-2403)组成。每台吸附塔依次经过吸附、四次均压降压、顺放、逆放、吹扫、四次均压升压和产品升压等步骤实现一个完整的“吸附-再生”循环,八台吸附塔交替操作实现连续产氢。在逆放和吹扫阶段排出的低压尾气经解吸气缓冲罐和解吸气混合罐稳压均质后连续供作转化炉的燃料。

由中变气分液罐分出的酸性冷凝水经酸性水汽提塔(C-2201)汽提后,与进装置的除盐水混合经中变气-除盐水换热器(E-2202)换热至100℃进入除氧器。104℃的脱氧水经锅炉给水泵(P-2201)升压后与中变气在中变气-脱氧水换热器(E-2201)换热到210℃,进入汽水分离器(D-2211)和(D-2216)发生中压蒸汽,大部分蒸汽与原料气混合作为转化炉进料,剩余部分送至3.5MPa 蒸汽管网。

网友A(2013-09-18):
Expo正压吹扫控制器在防爆场所中的应用

正压防爆的原理:用介质来隔离点燃源,达到切断爆炸链条件,从而预防爆炸发生是正压型防爆产品的基本防爆原理,也就是说:是把电器设备的导电部分放置在安全介质内,使点燃源与外面的易燃易爆混合物隔离来达到防爆的目的。正压型防爆产品采用的隔离介质是洁净不燃性气体,通过各种保护装置、自动控制装置,使正压腔内部的保护气体相对于外部危险环境大气有一定的正压,从而阻止易燃易爆混合物进入正压壳体。

Expo正压吹扫控制器的介绍

  由英国expo公司研发的Mini吹扫装置系统内部组件的构造和功耗是确保有效换气的关键,需符合额定温度等级和安全运行要求。该系统完全是气动原理(无需电源),所有的内部组件和具体细节经expo评审确认符合IECEx、ATEX、FM、UL和INMETRO认证应用要求。

正压吹扫控制器应用的安全性

就此问题,我们可以就正压吹扫控制器在石化危险区域现场用的电气柜来说明,首先我们明确的是正压吹扫控制器本身工作无需任何电源,正常工作时只需接4-8公斤洁净气源来保证正压吹扫控制器的运行。然后要说的是当正压吹扫控制器装配在电气柜时,在电气柜启动电源运行前,正压吹扫控制器将对柜体内的气体经行有效置换和保压,当按规定完成后有效换气和保压状态时,正压控制器将给出电气柜内部工作电源启动信号,这个信号是一个气动的激活信号或者是本安电路干接点信号,有效保证了电气使用环境的安全。这里说到是针对防止外界防爆型气体进入柜体爆炸的可能性,而正压吹扫控制器对柜体内有爆炸性气体释放源的正压保护一样有效,当只有外界气源有防爆性气体时我们一般采用泄漏补偿性正压吹扫控制器,就是当电气柜电源启动前吹扫换气完成后正压吹扫控制器进入泄漏补偿模式,正压吹扫控制器将对柜体本身漏气量经行自动补偿,维持柜体压力;而当柜体内本身存在爆炸性气体释放源时,此时应该选用直续吹扫型正压吹扫控制器,我们将计算爆炸性气体的泄漏量以及连续吹扫的风量,将爆炸性气体的浓度控制在可爆炸浓度以外,从而保证电气柜体内的环境安全。其次提到的是当报警时,正压吹扫控制器将提供报警信号,该信号可接声光报警、远程控制以及控制电源等。最后说到的是正压吹扫控制器的可靠性,采用纯器动原理,如本身出现故障也会自动报警。

正压防爆的优势:

相比其他防爆方式,正压防爆完全杜绝防爆的可能性,使用更安全,而且在应用过程中正压控制的空间只需用普通电气原件、节约成本、使用和维修方便,而且可以做到一些大型复杂设备的防爆要求,例如气体分析仪器、大型电机等;因此广泛得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