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控制液体混合配比方案

楼主(2013-04-04):
我们的设备要求配制一定浓度的稀硫酸,就是先放置一定量的纯水,然后加入浓的硫酸,到达我们所需要的浓度,以前我们都是靠人工慢慢调,或者根据经验来配比,现在想靠PLC和仪表来控制,求助大家有没有好的配置方案提供参考,谢谢!

网友A:
那建议用密度计或者PH计来控制了。

网友B:
通过称重的方法自动控制添加,建议

网友C:
用称重 最好做···················

网友D:
偶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浓硫酸在水中的扩散速度,为了达到均匀溶液浓度的准确性要增加搅拌措施,因此硫酸要慢慢的加,搅拌要持续的进行,而所谓检测溶液酸碱度的在线PH计也有一个较长的反应时间,所以要实现自动的配比系统,首先要有可靠的PH计检测仪表,再者就要有良好的搅拌措施,最后有一个可以微控的调节硫酸流量大小的调节机构。

网友E:
用流量来配比控制泵。。。。。。。。

网友F: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液体混和,采用称重的方式实现,物料的阀门一个快流一个漫流控制精度

--------邪恶的分割线--------------------------------------------------------------
承接自动化项目编程、设计、调试。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G:
本怪提供耐强酸密浓度计

网友H:
使用自动称重设备,在加上搅拌,还有PH检测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