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数据保存求教(急)

楼主(2013-04-04):
各位前辈,小弟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关于西门子s7-200PLC中的一个数据保存问题,打电话问官方,说用EERROM保存,可是用了之后并未保存成功,我现在想要将模拟端口采集进来的数字信号值,通过传送指令传送至vw100、vw102、vw104和vw106,然后用EEPROM指令保存时,这几个数值并没有被保存,而且保存完成DONE对应的m12.1一直是断的,所以说,系统并没有进行保存操作(I0.0是通的),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我只要用程序保存的操作,不加电池卡,MB0-13存储也不行(不够),现在如何解决这个保存的问题,还请各位大师多多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使用MW0-MW6分别代替VW100-VW106,取消最后的那段,并系统块将MB0-MB13设为断电数据保存,一定无问题。  TERQ

网友B:
可能他不想使用断电保存数据的方式;想使用EEPROM的方式!!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1539_1.shtml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他不想使用断电保存数据的方式;想使用EEPROM的...

对的,我的存储量超过了七个整数,所以不能用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W0-MW6分别代替VW100-VW106,取消...

不行呀,mw只能存14个字符,我现在要存多个整数,这个指令不够的,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EEPROM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

能不能给我一份关于EEPROM指令的操作说明,smw32那个不会,也没有详细的编程操作,不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D:
上电时要想办法把断电前的数据读回来,不要被新数据覆盖掉

网友E:
 学习了,MV0-13 的断电保存是在 PLC 属性中时行设置的吧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http://bbs....

可以看看手册的

网友F:
应该是每检测到一次I0.0的上升沿才执行一次保存,并且这个保存动作好像并不一定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完(我忘了,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库指令的用法)。I0.0长通是不会执行保存到eeprom指令的。

网友G:
1、在批量保存程序的前面插入一个网络。

   I0.0               M25.0

----|  |-----|P|-----(S)       //把点动信号转成置位

2、把批量保存库文件外部参数中的那个破上升沿给去掉!然后把前面的I0.0换成M25.0(地址你自己找个没用的中间位,这个M25.0是我随便说的)

3、在批量保存程序后面再增加一行

  M12.1     M25.0

----| |----(R)           //M12.1闭合代表活干完了,所以此时把Start信号复位

你不能保存的原因:

I0.0对应的start必须是一个持续信号(一直从开始干活持续到活都干完)。你加了上升沿就变成了一个脉冲信号。人家眼巴巴的等着你的信号开始干活,结果刚来了个信号,还没等开始干活呢,信号又灭了,于是就收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