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Eview触摸屏连接

楼主(2013-04-04):
小<此处内容被屏蔽>在做毕业设计,使用西门子S7-300与Eview5520触摸屏,希望利用COM端进行连接,但是也设置了参数一致,但始终连接不上,有没有哪位大侠,同学,知道如何连接,设置参数的,求帮助啊,求指导!!!

网友A:
不要把通讯线插反了,通信线一头

有S7-200的插PLC一端

楼主:
这个应该是在i打开,是那个触摸屏的组态软件里打开么

网友A:
是的!系统设置里。。。。。。。。。。。

楼主:
大哥啊   我真的没找到 我用的组态软件是EV5000 1.6的版本

只有关于触摸屏参数设置的 就是双击触摸屏出现下面这个画面

这个是上传下载 设置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