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位置精度问题

楼主(2013-04-04):
       大家好!只用plc来控制加工中位置精度,这样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其控制的位置精度如何?

网友A:
不行,精度没有办法达到。。。。。。。。

网友B:
精度没有问题,使用方便性有些问题.专用机床使用PLC的多. qq:57577105

网友C:
楼主对精度的控制 概念 不太清楚, 精度主要由驱动器控制精度, 以及传感器精度决定的, PLC 对精度的影响不大。。。。

网友C:
驱动器 的位置环 是直接影响外部控制精度的, 而对力矩 要求高的场合,矢量控制决定动态响应效果!

网友D:
三楼正解------------

网友E:
控制精度,对于伺服闭环系统基本可以,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机械精度!

网友F:
PLC就發出幾個脈衝 而脈衝當精度來解釋?!

  樓主亂說 大家也就跟著瞎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就發出幾個脈衝 而脈衝當精度來解釋?!  樓主亂...

 比如说,在鞋模加工中,要提高其加工中的位置精度,采用plc+伺服驱动的系统来实现,这样可行吗?若可行,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