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3-04-04):
请教各位大侠   HC900    C50    和    C70这两个控制器的区别   谁能帮我讲解一下呢?谢谢

网友A:
        所有可用的功能模块都位于 Normal Scan(正常扫描)选项卡下。每隔 500 ms 处理一次正常扫描模块。快速扫描模块用 表示,在 C50 时最长每隔 25 ms 处理一次;逻辑控制控制回路:C30:多达8条;C50多达32条1920输入/输出点,紧凑的4,8,或12输入/输出槽机架。以太网、点对点通讯、串行Modbus RTU。8个设定点程序,2个设定点顺序带多个斜坡/保持输出,64个顺序执行步.

      C70的参数真没查到,不过根据上段查到的资料来看,C70的扫描时间应该是更短,功能模块更强大。

楼主:
非常感谢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