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常开常闭的问题

楼主(2013-04-04):
为什么现场的行程开关接的都是常开点,而程序上一个常开点,一个常闭点???本以为现场接的常开,X14接常开,有异常可以报警,谁知道下边这个是常闭,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了,非常纳闷,求解??

网友A:
        LSX014和LSX015是一个压力检测点的不同状态,正常的时候它们都不会同时动作的,但是本身开关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常态下,LSX014是断开的,LSX015是闭合的。当压力高于设定值的时候LSX014的动作是闭合,当压力低于LSX015的时候LSX015就断开。所以进了PLC程序里面,设定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图中(21)的行程开关X14当。。炉压力高时,X14行程开关才被压合,其常开触点是闭合的,在低于该压力高值时,X14行程开关不受压,其触点是断开状态。故在128条的X14 的触点选用常开,即一般情况X14行程开关不受压,其常开触点断开,使T14 为失电断开状态,只有压力高,使X14开关被压下,即X14=1,使T14才得电延时,延时时间到,T14由0↑1。

   图中(22)的行程开关X15 当。。炉压力低时,不受压,其常开触点才由闭合变断开,高于该压力低值时,X15行程开关被压下,其常开触点是闭合状态。故143条中的X15的触点用常闭形式。这样在一般情况143条的X15 的常闭触点是断开的,其输出M5013=0,只有炉压力低于该压力低值时,其开关不受压,其常闭触点回原位,即由断开变为闭合,使输出M5013=1.

网友C:
建议楼主拿一台PLC和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接好线;观察一下状态变化并编写梯形程式,监控程序并体会一下!我就是这样学会的。呵呵!!

网友D:
有同事初学plc对常开常闭应用很是纳闷!多接触接触也就ok了!另楼主应对工艺加深了解就不难理解了!任何程序都是服务于工艺的!所以做电气要当万能工的!

网友E:
对于输入点对应程序中的常开常闭:

外部输入接常开点:程序中常开点在外围电路有输入时为1(闭合),没有输入时为0(断   开)

程序中常闭点在外围电路有输入时为0(断开),没有输入时1(闭合)

外部输入接常闭点时以上逻辑刚好相反。

网友F:
   我们看现场所说的常开常闭是指元件器的初始状态,如你的电气图上的  LSX014和LSX015是在电器没有工作时的初始状态是常开,当有工作时其常开变为常闭。

网友G:
外部接限位开关 常开点, 程序内部引用 常闭点......

网友H:
其实,PLC输入端接的常开,常闭,都没关系;程序中常开常闭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PLC输入端接的常开,常闭,都没关系;程序中常开...

嘿嘿,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部接限位开关 常开点, 程序内部引用 常闭点......

这个好像不是一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X014和LSX015是一个压力检...

谢谢啦,解释的比较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21)的行程开关X14当。。炉压力高时,X...

谢谢,新人任重而道远啊!自己给自己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拿一台PLC和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接好...

我也可想,实际情况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同事初学plc对常开常闭应用很是纳闷!多接触接触也就...

工艺我是了解的,只不过就是我是初步学习,一些简单的软元件和指令学习的还不够深入、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输入点对应程序中的常开常闭:外部输入接常开点:程序...

嗯,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前几天我的师傅也给我说这个了,好像这个在手册里是没有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看现场所说的常开常闭是指元件器的初始状态,...

呵呵,谢谢啦!

楼主:
   前两天放假,回复晚了。总之,有大家的帮助、鼓励和支持,我这个新人,一定会更加努力!让我们大家共同进步!加油!

网友I:
其中一个可能原因:

很多行程开关的NC点是安全触点,理论上即使发生粘连也能断开,因此在一些安全场合必须保证触点粘连后也不会发生危险,所以会直接用NC(小功率)或使用串联接触器(大功率)切断动力回路

而一般行程开关就一个NO一个NC,NC被用掉,就剩下NO给PLC。

网友C:
关键要看输入点接的是常开还是常闭,然后才能分析它的作用和目的!

网友J:
   我以前也纳闷,后来看书 上网就明白了。你记住与梯形图左边连接的第一个输入开关是常开外部接线就是开,后面的输入开关就相反,程序里是常闭,外部接线就是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