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控制计量泵?

楼主(2013-04-05):
计量泵是米敦罗的 LMI 电磁计量泵  接受的是脉冲信号  可是导出都找不到 到底最大脉冲是多少?

有用过脉冲计量泵的吗?S7-200怎么来控制计量泵?

网友A:
利用占空比,可以自己调制一个比例脉冲输出。你那个脉冲计量泵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但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电机的话,这种脉冲控制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1、确定脉冲周期。比如3秒为一个脉冲周期。

2、以3秒为采样时间,弄个PID中断程序,计算占空比。

3、通过占空比计算输出时间。

[1-PID结果(归一值)]×脉冲周期(3s)====转整数===>将低电平时间存入一个地址,比如VW100

4、然后写一个占空比输出的代码就OK了。。。

Network 1

LDN M0.0

TON T37, 30       //周期为30×100mS=3秒,当M0.0的常闭触点闭合延时3秒后,T37动作

Network 2

LDW>= T37, VW100   //当T37的计时时间≥VW100时,Q0.0闭合

=Q0.0

Network 3

LD T37            //当T37闭合时,M0.0动作

=M0.0

5、Q0.0每3秒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中,VW100=0输出时间,满输出时间=3秒-VW100。具体到你那个计量泵,估计表现就跟打灰机一样(老爷们都懂的),一股子一股子的,一点一点的彪浆,直到精尽人亡。。。

多么激情的程序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占空比,可以自己调制一个比例脉冲输出。你那个脉冲计...

无敌了、、、、计量泵是电磁计量泵  具体资料就是知道是米敦罗LMI P687-368TI 说明书上完全没有电气的资料 郁闷啊  打米敦罗的客服电话 也是不知云云的 也是说没搞过不懂 郁闷啊

是个开环的控制 没有反馈  只是通过触摸屏输入浓度 自动计算然后输出脉冲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inacupor  利用占空比,可...

打他们的客服电话啊。。。

一个泵而已,当然是开环的。他又不是PLC。。。不过听你的意思,这个泵应该是可以用PWM直接控制吧。。。上穷碧落下黄泉,你一定要找到他的脉冲周期,剩下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

恩 找到了   就是控制脉冲速度的 是接受0-100HZ的脉冲  通过触摸屏设定 酸泵和碱泵的浓度(也就是流量)来调整计量泵的速度  S7-200怎么发这个脉冲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inacupor  引用 ccec...

貌似有专门的PMW调制向导哦。。。你找找

我基本不用这个,或者有高手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

哦 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