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梁行车加装F21-E1B遥控器

楼主(2013-04-05):
     应一客户要求为32吨5吨行车加装遥控器,出于价格考虑,选用了F21-E1B遥控器,由于该遥控器只有8个输出端子,因此只有大车前后,小车前后,副钩上下,主机启停。

     具体安装如下:KM1是启停控制接触器,KM2KM3是副钩上下接触器,KM4是调速接触器,KM5KM6是大车东西接触器,KM7是大车调速接触器,KM8KM9是小车南北接触器,KM10是小车调速接触器。由于遥控器输出端子不够,因此调速端子实际上是定速,其中大车小车固定在一档,副钩固定在三档,这是出于副钩起吊重物时的速度和质量之间的综合考虑。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应该怎么弄

网友A:
 楼主在发帖子时点那个字母  a   后面的四方框图标,就是上传图片在帖中的做法

楼主:
这是F21-E1B的接线图

楼主:
这是双梁行车调速的接线图

楼主:
这是改装的副钩接线示意图,

楼主:
这是遥控器加装的示意图

楼主:
实际加装时一个电动机是6根线,接在轿厢的接线端子排上面,4根是正反转线,2根是调速线。当开关拨在手动挡时,操作人员可以自由操作,不受遥控影响。

楼主(2014-03-16):
实际安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