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MT6000触摸屏与ABB变频器直接通讯例程

楼主(2013-04-05):
                   现在在弄一个用维纶的MT6000触摸屏用MODBUS通讯与ABB ACS510变频器通讯工程。内容涉及PID  ,在画面中如何给PID赋值?以前都是用的RS-232通讯,这个没有用过,求大侠给指点,邮箱960018682@QQ.COM。本人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这个偶没有,帮顶一下

网友B:
触摸屏用MODBUS通讯与ABB ACS510变频器

不经过PLC直接通讯?我记得维纶触摸屏没有变频器驱动吧,不过用MODBUS理论上是能实现的,涉及PID最好用变频器本身的PID吧,触摸屏做PID的话有的麻烦了。

祝你成功!

--------邪恶的分割线--------------------------------------------------------------
承接自动化项目编程、设计、调试。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
不知楼主的项目完成没有。

这是可以的

MT6000触摸屏和变频器走RS485通信。

协议可以选MODBUS---即在触摸屏内选用莫迪康的PLC

PID参数都是有特定的地址的。

在触摸屏直接写就可以了。

网友D(2019-08-08):
引用 网友A:
这个偶没有,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