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系统报警求助

楼主(2013-04-05):
我这有一台台湾协鸿型号为HB2190的龙门铣床,为FANUC  OI系统(老系统)操作屏上报警显示光栅尺讯号线断了;我们把光栅尺拆了,现在机器只要关机数据参数就会丢,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置。这是怎么回事?还望各位告知

哪位能够为我解决问题会有现金奖励,决不食言!  也可以电话联系我:13124833919

网友A:
问题1:把具体的报警信息写出来,看你写的估计是伺服报警,伺服报警的话出现这个基本上是你的编码器的链接电缆有问题,最好更换一根,包你90%可能性好。

问题2:不管你关不关机,你拆光栅,100%数据丢失,因为里面有根线是6V电源,用来存储数据的,光栅是靠这个电源来存储数据的。

网友A:
期待期待期待期待现金奖励

网友B(2013-05-23):
拆掉干啥?这个型号的系统不能将光栅尺关闭么?如果可以通过参数关闭的话,先关闭!再试试开机关机,看丢失数据现象是否还会重现。之后就不用说了

网友C(2018-10-14):
数据丢失是因为电池没电或这电源线没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