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CS800

楼主(2013-04-05):
一台ACS800110KW的变频器输入电抗器坏了,如果不用是否可以?

网友A:
不知道怎么用的,没有接触过。

网友B:
输入电抗器抑制来自电网的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保护变频速器,延长其使用寿命;抑制来自电网的3,5次谐波的电磁干扰。所以说暂时不用也是可以的或者变频器外部自己加个输入电抗器。

网友C:
可以,你可以先拆了,后去买个

本公司专业生产各种电缆浮球,压力变送器,磁浮子,水泵启动箱,各种控制箱。联系电话:13157772277

http://anhengz.cn.alibaba.com
乐清市安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浮球、变送器、压力表、液位控制、控制箱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乐清市安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网友D:
输入电抗器,咱那ABB的变频器都没有使用的。ACS800也内置了电抗器的。

网友E:
如果工厂电压没有大的波动,不用也可以

网友F(2013-05-16):
是四象限的么?如果是四象限的变频器,比如11的机器!没有输入电抗器。上电你就等着听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