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CS510

楼主(2013-04-05):
请问ACS510变频器通电显示正常,运行后就会显示重新连接的字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请参照 ACS510变频器说明恢复出厂设置,并重新设置

网友B:
是不是19故障代码呢。

如果是第一次调试,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