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和稳压电源在机器人中的应用

楼主(2013-04-05):
哪位大虾知道UPS和稳压电源在机器人中的应用?可以讨论!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控制中,可以这样说:

UPS一般有稳压作用和停电后可以保证设备运行一段时间;

稳压器就是:稳压作用;

网友B:
 UPS又称不停电电源,它主要能给设备连续供电,保证设备连续工作。UPS一般有两路以上电源,当一路检修,另一路应立即投入使用。在发电厂,UPS非常重要,如UPS瘫痪,会引起停机、电力系统振荡等一系列事故。UPS中包含稳压装置。由于机器人是靠程序工作,靠人来指挥,也需要提供稳定且不间断电源来维持程序中指令的运行。

网友C:
ups在任何行业均可使用,当然包括机器人。

具体用法及选型等放假回去给您讲

网友D:
二手旧开发板交易群: 68936520  本群提供给大家一个二手旧开发板交易买卖的平台,请大家诚信交易。开发板功能种类不限,新旧程度不限。卖家自愿出售自己制作的各类板子或二手开发板。买家根据兴趣爱好自愿购买所需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