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电机需要多大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3-04-05):
90kw的电机用变频器启动,达到50hz时再转到工频运行。需要多大的交流接触器,空开和电缆是多少。

网友A:
交流接触器选择250A,空开也选择250A的,电缆用70mm²。

网友B:
     按一般经验算1KW=2A,电流有180A,接触器用250A,空开取1.5倍差不多,也用250A,电缆载流量1平方取2A,用90平方的。用多大变频器,把变频器那来降压启动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加装一个电抗器多方便,还降低成本

网友C:
启动用软启动器多好!变频器太浪费啦!价格是五分之一呀!

网友C:
专业高低压电工路过,呵呵呵

网友D:
交流接触器选择220A,空开选择250A的,电缆用70mm²。

网友E:
90KW电机一般选接触器为250A的,但也要考虑是:

1)持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67-75%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67-75A以下的设备.
(2)间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8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80A以下的设备.
(3)反复短时工作的设备.接触器按116-12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116-120A以下的设备.
空开选择:250A

电缆:95平方的铜芯线,距离远的话,考虑将线加大到120平方。

网友F:
35的铜芯线,95的吕芯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交流接触器选择220A,空开选择250A的,电缆用70...

 这个差不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35的铜芯线,95的吕芯线

 35的铜芯线载流180A?这哪是铜电缆,分明是金电缆!

网友I:
短距离的话用70平方的 考虑到以后增加功率的话最好用95的

网友J:
搞这么大电机干啥。。。不如弄个柴油机当驱动了。。。

网友K:
5楼说的没错,足够用了。

网友L:
用变频器启动不需要交流接触器了,空开250A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启动用软启动器多好!变频器太浪费啦!价格是五分之一呀!

网友N:
一般简单的问题,往往能够看出电工常识的欠缺。我这边132kw的电机,满载运行两年了,空开是400的,软启动配的160kw的,配线是120平方铜芯线,距离最远的是65米,电流正常在230至235之间,电缆微热。

楼上诸位只是凭一般个人经验,反而让人无所适从。现在说个个人观点,希望有点帮助:空开有规格是225的,接触器电流选大点好,250和400任选。至于电缆,如果是铜芯国标的,70足矣,其他的看具体情况。至于电流,铭牌上有标识,当然也可以计算一下:

P=√3UICOSφ

I=P/√3UCOSφ

I=90000/1.732×380×08

=170.93A

而铜芯电缆70平载流量可以到200. 估算时不要忘记最后一句话:铜线升级算!!!!!估算方式说的是铝线!!!

网友O:
1. 电机起动完毕后由变频器交给接触器……直接用变频器就得了,还附带一堆保护措施。

接触器吸合时机又要搞得准:慢了电机抖动大且接触器容易打火;快了容易引起变频的失载保护。况且停车时怎麽办,除非是惯性停车,否则……总不能又切换回变频器吧……

2. 真要用接触器的话,按照额定电流大一级的差不多了,国产的看情况再放大一级。

3. 空开1.5被够了,用变频的话可以参考其说明书的值

4. 电缆要考虑距离所产生的压降,用变频的话其输入端还要看看变频有没有自带电抗器,否则功率因数低导致电缆电流增大。另外还有穿管不?多少根一起走?还有环境温度多少?这些都要电缆降容使用的。另外国产线没见过截面积达标的

P.S.突然想到如果楼主的电机电压不是380V,那上面的白算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E:
90KW电机一般选接触器为250A的,但也要考虑是:1...

反复短时工作的设备,电动机属于频繁操作,也就是接触器经常在接通起动电流,触头的负荷要比其它工作方式重的多,因此应该降容使用,怎么反而增容使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