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拜师,那个高手愿意指导下

楼主(2013-04-05):
本人刚学三菱的,新手那个高手能教下。怎么能快一点上手,QQ472970979

网友A:
最好就是先找一个二手的三菱PLC,这样快些。

网友B:
有问题大家一起交流,多看看手册;实际操作一下;

楼主:
哦。没有机会操作 啊 。

网友C:
  我也是个新手,我给你说一下我的经验。先买一本三菱FX系列入门的书  有一台电脑 一根FX系列的编程数据线,最好能有一个PLC,二手或点数少一点都没有关系,一边理论,以实际操作,多借鉴学习他人的程序

网友D:
我也刚开始接触三菱plc ,自学没人带辛苦啊,呵呵

网友E:
现在我也是刚入手,目前也算是处于自学的状态

网友F(2013-05-27):
淘宝买高仿的,便宜,具说是99%的兼容FX2N系列的,反正好多。我就买了一个,自己再买一个开关电源供电就行了